楼主(2008-06-20):
设置了一个数值输入元件,开始使用的读取地址是D264,         输入下,上限分别为:-9999,9999。能够正常的使用。  后来我把读取地址换成D1100,出现了下列异常情况:我在HM上输入20,该元件显数7000多。输入10,显数2000,但我查询PLC里D1100的值,却是0。

我的HM型号:MT508SV,PLC是三菱FX1N。要说明的是在PLC程序中我没有设置将D1100数值改变的指令

楼主:
我仔细看了下,PLC和HM的地址是相对应的,还麻烦你们帮我再想想其他原因

网友A:
D1100只有在PLC内设置好了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