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0):
我想做一个单片机与触摸屏通讯,但由于对着方面不是很了解,所以想请教各位我最好看一些那方面的资料呢?谢谢!

网友A:
按触摸屏通讯协议写单片机通讯程序,就这么简单。
也可反过来,单片机通讯用MODBUS,触摸屏通讯协选"MODBUS"这一项就可以了(一般)触摸屏都支持MODBUS的.

网友B:
我现在需要做单片机和触摸屏的通讯,想外发给那位高手

网友C:
我是做这个的

网友C:
QQ: 85047605
mail: stwenv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