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0):
唉!!!

前段时间发个三菱通讯问题的求助帖子,也在本论坛找了几位工控的朋友讨论过,自己也试了几次,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因公司董事要求本月底解决.倍感压力巨大!
恳请版主及高手们帮助,再次求证以下关于三菱通讯问题:

我翻 了一些通讯资料,发现RS232,485 ,422 的模块或扩展卡 在他门的通讯协议里都没有提到或设定"开始位"  而我的几台外部设备分别是德国几家公司的产品,在他们的通讯格式里"都有要求"有  1 位 开始位,  可能是我还没弄懂三菱的通讯知识,我想就以上求证: 没有"开始位" 能否通讯? 还是日系产品与西方产品的通讯格式标准有点不同导致不能通讯?

以上问题 ,望勿见笑!!!

网友A:
你可以安装 三菱MX Component组件,然后在编程软件调用里面的通信的控件来实现。我是用DELPHI来编写,有兴趣可以看下。以下是编程代码:
procedure TMainfrm.FormCreate(Sender: TObject);
begin
lRet:=ActFXCPU1.Open;         //打开连接
if lRet<>0 then messageDlg('通讯错误!请检查通讯连接!',mtWarning,[mbok],0); //返回0,表示正确
end;
procedure TMainfrm.Timer2Timer(Sender: TObject);  //读取PLC数据
var i,j,temp:integer;
begin

 lRet:=ActFXCPU1.ReadDeviceBlock('D0',39,d[0]);  //读回数据放在data0[0]开始的数组
 if lRet=0 then   //通讯成功
 begin
   for i:=1 to 3 do     //calculate digital  d[30]~d[32]
   begin                                  //status[1,0]~status[1,15]...status[3,15]
     temp:=d[29+i] and 1;
     if temp=1 then status[i,0]:=true else status[i,0]:=false;
     for j:=1 to 15 do
     begin
       d[29+i]:=d[29+i] shr 1;
       temp:=d[29+i] and 1;
       if temp=1 then status[i,j]:=true else status[i,j]:=false;
     end;
   end;
end;
end;

网友B:
看通讯格式部分,那里都有设定数据位,停止位,开始位的介绍.

网友C:
没有开始位可以正常通讯的,关键要把通讯协议搞对.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
我用的232IF 通讯模块,通讯协议资料里 开始位 就是一个"-"    , 我按着协议试着通讯时,28返回来的是"发送结束"跟"通讯错误" .29返回代号 1  即 "波特率等通讯格式错误,桢错误."
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