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0):
求教,下图的速度信号还有用吗
  图为卷取机的张力闭环控制

  变频器是安川616-G7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
它的A1脚是前面的主机速度信号,A3是张力控制器的输出信号(此信号是设定张力与张力检测器的反馈信号比较后,由张力控制器处理产生)。那么请教各位大师,此时,PG CARD上的速度检测编码器的信号还有用吗?这个卷取机的张力闭环控制是转速模式?还是转矩模式呢?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啊

网友A:
不太懂。。。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轴编码器是要的,因为张力卷取应该是一个很复杂的控制模式,如果你只控制速度不控制转矩,那非常可能把卷取的材料拉断,因为卷取是随着物料卷取的层数,而线速度在发生变化;如果只控制转矩而不控制速度就非常容易使卷取的材料发生堆叠。。。
呵呵。。。请批评指正。。。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找了类似的资料,大概是,张力控制器和张力检测器形成张力闭环,编码器与变频器形成速度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