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1):
341故障,更换模块之后重新调试通信.
用笔记本可以正常收发,但是用PC就只能发,接收是乱码,甚至没有接收信号.很奇怪.
笔记本和PC又是可以联的通的.
急急.请问各位高手有没遇过这样的问题,可以怎么解决?
在线等..谢谢 .

网友A:
请将PC外壳接地点和PLC的电源M点短接,最好短接后再接地.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