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1):
本人单位设备使用的是安川伺服系统,最近经常出现A40报警,并且是多个伺服驱动器 同时报警,查报警号是内部直流电压过高。分析由于是多个伺服同时报警,故排除了驱动器和电机的问题,怀疑电源故障。但是总是 找不出原因 。
 不知道小弟我这样分析是否正确,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A40报警是 主电路DC 电压异常高 首先看三相电源是否正常 然后再可以通过调换驱动器使用(参数设置相同的情况下)方法证明驱动是否出现问题 你的思路是正确的 希望在下建议能帮到你少许.广州凯旗-http://www.gzkaiqi.com

楼主:
说明书上标注的电源电压是200v-230v(+10%   -15%),不知道它所指的电压范围是不是200v的-15%—230v的+10%。现在实际测得电压为226v是不是在临界状态?,还有就是同一相上的3个驱动器不知道为什么只有2个报警?

网友B(2011-02-01):
a40
如报警不能复位的话,建议送修QQ1024464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