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1):
问题是,现场控制电缆,有感应电动势,导致本来应该立刻断开的继电器,由于有感应电压而不断开。急需要解决办法。控制电缆长度大约500米,220伏交流,1.5平的线,30心的电缆。设计院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我想求求这里的高手,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电话联系也可以。

网友A:
因继电器在吸合维持电流较小,所以感应电流,便能使其吸合.方法1: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并联电阻,由较大的阻值并起,试验到一定值时,继电器断开,再减小一定的阻值即可;在线圈供电回路中串入200V的双向击穿二极管,正常得电时,二极管击穿使线圈得电动作,但其感应电压的幅值不足以使双向二极管击穿,故线圈失电而断开.
注意:在选取元件时,因注意其功率值和耐压值.要留有一定裕量.
以上两种方法中的任一方法,应能解决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继电器在吸合维持电流较小,所以感应电流,便能使其吸合.方法1: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并联电阻,由较大的阻值并起,试验到一定值时,继电器断开,再减小一定的阻值即可;在线圈供电回路中串入200V的双向击穿二极管,正常得电时,二极管击穿使线圈得电动作,但其感应电压的幅值不足以使双向二极管击穿,故线圈失电而断开.
注意:在选取元件时,因注意其功率值和耐压值.要留有一定裕量.
以上两种方法中的任一方法,应能解决之.
谢谢你给我的办法,不过继电器有好几千个,工期已经到了调试阶段,非常紧张。还能有更好地解决办法没有?不怕多花钱,只要能快而有效地解决办法就可以了。

楼主:
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了阿

网友A:
将继电器的共用控制电源,整流成直流电源,将继电器全换为直流的,不是是否可行.有没有直流220V的继电器,我也不太清楚啊.或改用其它直流电压级别的供电.建议小范围改进试验一下,若有效,再全部改进.估计改为直流供电,应有效,改进上也相对简单.光改总供电就可以了呀.
还有没有其它的好法子,朋友们帮忙提供一下呀.
问题解决了,楼主会请客的呀.

网友A:
另一法,可试之,不知有效无效.将50芯控制电缆穿2--3匝在大磁环中,是否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减感应电流的影响?在线的两端各穿绕一个磁环,效果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继电器的共用控制电源,整流成直流电源,将继电器全换为直流的,不是是否可行.有没有直流220V的继电器,我也不太清楚啊.或改用其它直流电压级别的供电.建议小范围改进试验一下,若有效,再全部改进.估计改为直流供电,应有效,改进上也相对简单.光改总供电就可以了呀.
还有没有其它的好法子,朋友们帮忙提供一下呀.
问题解决了,楼主会请客的呀.
这个方法我想过了,可行性很低,因为继电器有一部分是220交流或者110直流,但是还有相当一个部分只能是交流的,如果改成直流整个系统都要更换,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法,可试之,不知有效无效.将50芯控制电缆穿2--3匝在大磁环中,是否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减感应电流的影响?在线的两端各穿绕一个磁环,效果更佳.
这个方法。。。第一次听说。能不能把原理介绍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在线等待解答,谢谢高手的出招。

网友A:
假定把感应电流当做是干扰信号的话(确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干扰信号),串磁环也起扼流圈的作用,但不知感应电的频谱分布.假如是感应的高频电磁波,应能够滤除.估计是引线分布电感或继电器线圈感应的空间电磁波.有效无效,必须试一下才知道.

网友B:
可以用直流24v直接驱动交流220继电器试一下,如果行,问题就解决了。——主要是降低终端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定把感应电流当做是干扰信号的话(确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干扰信号),串磁环也起扼流圈的作用,但不知感应电的频谱分布.假如是感应的高频电磁波,应能够滤除.估计是引线分布电感或继电器线圈感应的空间电磁波.有效无效,必须试一下才知道.
了解。 能否把大虾的电话发短消息告诉我,一但我在组织施工的时候有技术上的困难,我好能随时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直流24v直接驱动交流220继电器试一下,如果行,问题就解决了。——主要是降低终端阻抗。
问题不是那样简单,我们的控制线路是这样的:
DCS-输出——模块——输出继电器(24V)——继电器——接触器——阀台——传动设备
传动设备线位开关——继电器——模块——计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法,可试之,不知有效无效.将50芯控制电缆穿2--3匝在大磁环中,是否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减感应电流的影响?在线的两端各穿绕一个磁环,效果更佳.
高频???都是正常的220交流阿 怎么回是高频呢,将50芯控制电缆穿2--3匝在大磁环中 是什么意思,不是狠懂

网友A:
空间电磁波内,任何的频率成分都有,即是感应电流,难免有高频成分在内.也许主要是感生的高频电流.用此办法试验了吗?

网友A:
当然也有可能是类似于变压器磁耦合,感应到的低频交流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现场控制电缆,有感应电动势,导致本来应该立刻断开的继电器,由于有感应电压而不断开。急需要解决办法。控制电缆长度大约500米,220伏交流,1.5平的线,30心的电缆。设计院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我想求求这里的高手,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电话联系也可以。

最佳的解决办法:
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并联1UF400V电容器一只即可!
要请客哦?

网友D:
楼上的方法很好。我们的做法是每个220V通用继电器线圈上并联1--1.5微法电风扇用电容器,对很多的继电器可在控制电源上并联较大容量的电容器,具体并联多大容量可实际试一下。并联电容器的好处是本身基本不消耗电能,还能起到无功补偿作用,从而减小控制电路中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方法很好。我们的做法是每个220V通用继电器线圈上并联1--1.5微法电风扇用电容器,对很多的继电器可在控制电源上并联较大容量的电容器,具体并联多大容量可实际试一下。并联电容器的好处是本身基本不消耗电能,还能起到无功补偿作用,从而减小控制电路中的电流。
电容主要是旁路感应干扰电压用!经验值可以将感应干扰电压降低10倍(即1/10)。
在控制电源上并联较大容量的电容器的做法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现场控制电缆,有感应电动势,导致本来应该立刻断开的继电器,由于有感应电压而不断开。急需要解决办法。控制电缆长度大约500米,220伏交流,1.5平的线,30心的电缆。设计院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我想求求这里的高手,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电话联系也可以。

最佳的解决办法:
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并联1UF400V电容器一只即可!
要请客哦?
是不是施工量太大了

楼主:
继续等待好的答案

网友D:
我的意思是在控制电缆末端控制电源上并联电容,它的电缆是30芯,但继电器上千。即使每芯上都并联电容,最多也就30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在控制电缆末端控制电源上并联电容,它的电缆是30芯,但继电器上千。即使每芯上都并联电容,最多也就30只。
我们的电缆不止一个啊,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有针对性的增加。
并不需要全部!

网友E:
直流回路和交流回路不应该共用电缆。电缆钢皮应该一端接地。还有,我用的都是每两芯屏蔽的电缆,每个继电器都是两根线过去,公共端到控制室再并接。如果是自己设计的话,我会全部用直流110或者直流220的继电器。如果现场只能用交流的话在现场加中间转换。我们有一个信号系统,到处并接,电缆很复杂,以前全部用交流继电器,老是出问题,后来改成直流,就再也没出过问题。
最好的解决方法,现场加PLC,用光缆通讯,什么感应电压也没.

网友A:
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好建议倒不少啊.是不是已处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