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1):
请高手指点:

怎样将编好的程序下载到 panelview plus ?

说明:用 ME thansfer utility 下载时,找不到 目标设备。

网友A(2008-08-20):
用串口还是以太网,首先得保证在RSLINX里能看到屏。
如果实在不行,就把.MER文件直接拷到CF卡上。
路径:CF卡\Rockwell Software\ RSViewME\Run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