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2):
我有发现两个漏电保护器一打雷就跳闸不知是什么原因?平常工作正常.单相,漏电动作电流30毫安.工作电流25A.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打雷时电线上产生了很高的感应电压,把绝缘差一点的地方瞬间击穿放电,漏电保护器就动作了。避免方法是,尽量减少架空线,增加绝缘距离或强度。

楼主:
谢谢您  我们是单元房和楼房。是不是它们内部线绝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