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2):
各位,变频器接线时不能将进线接到输出测,否则,将会使变频器损坏,可是,当电动机发电时,为什么不会损坏变频器呢/不明白/

网友A:
一些大功率的风机,如果制动时间设得过短,也会造成变频器跳闸,如果保护回路不灵敏,也会造成输出模块损坏。也就是说,如果电动机回馈电能过多,同样会造成变频器损坏。

楼主:
将电源错接到变频器的负载端,将在反馈二极管和igbt之间形成电流通路,从而损坏模块.而电机运行于发电状态时,是否也可能在反馈二极管和igbt之间形成电流通路,如果是这样,变频器运行于发电状态时,变频器的可靠运行是如保证的?我不明白.

网友B:
呵呵;发电状态下将电量通过刹车电阻给放掉了;

楼主:
通过电阻释放能量,可在电机发电运行的过程中,逆变回路的IGBT还在工作吗?此时,若IGBT不工作,从电路上可以得出,通过二极管将能量释放,若IGBT工作,能量又是如何释放的?

网友C:
请详细看一下逆变主电路的原理图.变频器在逆变输出时,六只IGBT管子循序开通和关断.如U相,上管通时,形成U相电流的正半波.下管通时形成U相电流的负半波.但管子无论怎样通断,其电流方向总是从漏极流向源极.即管子只承受正向的直流电压.不会出现从源极向漏极的反向电压和反向电流.两只管子都是从一个直流电源吸取的能量.
当变频器运行中,因电机超速形成反发电时,反发电的频率与相位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与相位是一致的,只是电压幅值略高.此高出部分的电压由管子两端并联的二极管以三相整流的方式馈送回变频器的直流主电路.当然反发电的能量过大,使直流回路电压上升至八\九百伏以上时,会超过直流回路储能电容的耐压值,或甚至超过IGBT管子的正向耐压值,而造成变频器的损坏.但反发电能量较小时,不足以危害变频器.
而将工频三相电源误接入变频器的U\V\W端子时,情形就不同了.可以看出:交变电压加在了IGBT管子的源极和漏极上!IGBT管子在承受正向电压时,没有问题,不会导致损坏.但反向电压加到管子的漏极和源极上时,IGBT就受不了,感觉一下子压抑过度,爆炸了算了.
查管子的参数表可知,如同双极型器件(如三极管)一样,IGBT的正向击穿电压值较高,达1千几百伏.而反向击穿电压值则很低,甚至为百伏以内!
因而交流电源加到变频器输出端子上,IGBT管子便无路可逃了.

楼主:
解释的不错,你与书上的说法不太一样,我认为你说的有一定理由.能进一步画出图形吗?多谢了

楼主:
可能用图说更明白一点,主要是想明白在制动时逆变器管子是如何导通的,也就是继流二极管与igbt的导通关系.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C:
试了一下,绘图文件中的图不能粘贴到这里.PDF文档也无法上传.抱歉,只能用文字简单解说一下了.
不做参数设置的情况下, 变频器是不会自动制动的.一般有减速时制动\停机制动和先制动后启动开机等制动方式.上述两种制动方式是变频器参与控制的。暂不讨论。
在运行中,将反发电能量消耗,可称为一种制动方式,是由变频器内置刹车元件或外置刹车单元和刹车电阻来实现的。
在运行中的制动过程是这样的:变频器依据给定的频率值,该怎么运行还是怎么运行,并不理会有反发电还是无反发电;管子上并联的二极管也还是忠实地将反发电能量馈送到直流端。但因发电能量的馈送造成主直流回路的电压升高,电容器和逆变管子可能受不了啊,即要求刹车电路在电压高到受不了的时候,赶紧施以援手,将此电压消耗一下。其实发电是机械惯量造成的,此机械惯量又转变为电的形式储存在直流回路上。将此能量消耗掉,犹如将摆动的秋千人为地阻滞一下,使摆动逐渐停止。同样,将电机超速的机械惯量消耗掉,对电机也有一定制动(刹车)作用。注意:此处的制动和直流刹车不是一个概念。
此处的制动是被动行为,发电少时不动作。发电能量积蓄到一定程度,则制动回路接通,将此能量消耗掉。

网友D:
高手,在正常停机的时候.会有反馈的电压.如果加制动电阻,或是在不增加加减速时间的情况下,还是不能达到要求,比如要零点几秒怎么办,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C:
只有一种情况需加装制动装置:负载惯性较大,但又要求快速停机的设备.小功率变频器一般有内置制动电阻.大功率机型则须外置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要求的刹车时间愈短,则所配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功率也愈大.如要求停车时间极短,只有加大变频器的功率,否则易跳故障不能运行.
对停机时间无要求的大惯性设备,可将参数设置为自由停车.则不存在反发电的冲击问题.
对一些惯性极小的设备,变频停机也即停车了.无必要加装制动元件.

楼主:
明白了,多谢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书上讲,当电源误接入变频器的负载测时,继流二极管与另一路的IGBT能同时导通,这样就造成电源短路.不明白的是,制动时为什么不会造成短路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C:
如果说,变频器的正常输出形成IGBT管子的正向电流(正向电压),则反发电由并联二极管旁路掉,也可以认为并联二极管将反压嵌位在正向压降以内,约为1V左右,所以由制动产生的反向电压,所以对正在正向导通的IGBT管子是微不足道的,构不成什么威胁,不会造成损坏.
在此需要更正一下:在负载侧误接入交流电源时,IGBT管子损坏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其反向耐压不足,如上述,反压已经为并联二极管所嵌位.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损坏呢?可以看一下误接入交流电源时的瞬时通路.假定一个瞬时正的交变电压加到U相上,U相上臂IGTB管子上并联的二极管正向导通,将此电压引向直流回路电源的P端(正极).而同时必定有一个瞬时为负的交变电压加到V相上.V相下臂IGBT管子上并联的二极管将其负压引向直流回路电源N端(电源负极),此一通路并不会造成IGBT管子的损坏,充其量,输出交流电压只是加到一个普通整器上罢了.但V相上的瞬时负压也同时加到V相上臂IGBT管子的源极上,此时该只管子的漏极上加有输入交变电源经整流后的P端的正电压,而源极加有由输入电源来的瞬时负压,一有触发信号加入,该管子的导通就会将这个瞬时加入的电源短接,而造成损坏!
但这个触发(\驱动)信号从何而来呢?当负载侧误接入交流电源时,变频器的三相电源输入端子反而是空着的,变频器内的电路并未投入工作,这恰是IGBT管子损坏的根本原因!因变频器的驱动工作电源未加上,IGBT管子的源极和栅极无截止负压嵌位,当管子漏\源极间瞬间加上一正向电压时,形成了一个从正电源向管子漏极/栅极间结电容和栅极/源极结电容的一个充电电流,此充电电流使IGBT管子被误驱动而导通,形成对外加电源的短路而炸裂.此即误接入电源损坏的根本原因.
可以想见,假设变频器在从R\S\T端子已接入正常三相电源,内部工作电源和CPU都已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变频器是又是处于停止状态,此时在U\V\W端子上误接入交流电源,因IGBT管子有正常截止电压的保护,是不会损坏的.此试验我倒没做过,不过从原理上分析应该如此.
重新申明一下,以免误人子弟:误接入交流电源时IGBT管子的损坏原因,并非是IGBT管子承受反击击穿所导致.而恰是在承受正向电压时误导通所引起!在变频器控制电源已工作\变频器又处于停机状态的情况下,即使是负载侧误接入交流电源,也不会造成IGTB管子的损坏.
欢迎高手提出反面或其它的论点.

楼主:
有新意的回答,我要仔细的想一想

网友E:
小功率的变频器电源接错了,不启动的情况先不一定会造成的损坏,
大功率的难说了,因为三相电源经过并联二极管整流直接对电容充电,这个电流足以烧毁IGTB管子

网友C(2008-07-24):
楼上说的对呀,不像是输入侧有充电电阻提供缓冲,大功率变频器三相变频器电源反接后,充电电流会烧坏管子的.我忽略了这一点呀.感谢提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