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2):
请教各位高人,多台ST400和S7-200 CPU224能否在同一通讯线上实现通讯,是用PPI协议还是MPI,如果用MPI协议,S7-200 里面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通过MPI方式.
如有必要,把GP系统区关掉.

楼主:
感谢答复,还有个问题是,我的系统中,其中一个CPU224要读取其他CPU 224 的数据,我现在采用的是PPI协议,是否可以实现MPI和PPI在同一网络中同时工作?

网友A:
PPI是点对点通讯.
MPI是多点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