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2):
GOT与PLC通讯.GOT项目设定如何设置?
各位大虾,知道的请指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各个厂家的设定是不同的
你至少要说下你 用的是什么厂家的吧

楼主:
PLC用的是三菱FX2NC的,,,GOT,,,

楼主:
谢谢呀,,,
PLC用的是三菱FX2NC的,,,GOT,,,???

网友A:
三菱现在的触摸屏编程软件GT-Designer在新建工程时有个向导
会提示你一步一步选择什么型号的PLC、什么通讯接口、什么驱动的

楼主:
触摸屏编程软件我用的是EasyManager,,,PLC用的是GX-Developer好像也没有什么要求说什么型号,接口,驱动!做好后直接就传上去了,,,???

网友B:
A900或GOT1000的安装对应的通讯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C:
PLC软件写程序不需要设置什么的
就是触摸屏做画面之前把PLC的型号选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