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2):
各位高手:
     你们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款A/D转换模块,我在使用时候,发现一个问题,该模块输出的是4位十六进制的数据,不是BCD也不是BIN,看起来不太方便应该怎么样转换成压力、温度等相对应的十进制,比较直观的数据?
   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用PLC的SCL指令进行线性变换,变换后的数据,就是你所要求的,一个比较直观的数据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的指教,非常感谢!
之前没有仔细的看过编程手册,不清楚还有这样的指令,我今天看该指令,确实可以将4位十六进制的数转换成BCD的数据,但是CPM1A就没这样的指令。所以该指令对PLC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