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2):
小弟新手,想做一个程序。
一电机,一接近开关,现想X001接接近开关,当电机达到一定速度时,Y001有输出,低过此速度时,停止输出,行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计算X1信号的输入频率
不要到达的速度也换算成频率
用这两个比较下

网友B:
你这里怎么测电机的速度啊,用编码器,应该可以吧!!!
直接到X端输入,比较后输出控制!

网友C:
速度用什么测?

网友D:
是用接近开关的脉冲来判断电机的转速吗?可以做一个比较!

网友E:
电机转速是多少的?接近开关会不会容易坏?一般测转速用红外开关吧。

楼主:
我不是想测电机的速度啊,打个比方,当电机一秒钟转速是10圈,X001一秒就有10次的脉冲输入,Y001就动作,当低于此数时Y001就停止输出,各位大哥这样行吗?小弟愚昧,请说明白点,不好意思,~~~

楼主:
我说的是脉冲输入,X001不管常开或常闭Y001都不动作哦!

网友F:
用一个带预置功能的转速表,如欧姆龙的K3HB-R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想测电机的速度啊,打个比方,当电机一秒钟转速是10圈,X001一秒就有10次的脉冲输入,Y001就动作,当低于此数时Y001就停止输出,各位大哥这样行吗?小弟愚昧,请说明白点,不好意思,~~~
你这不是测电机转速是什么?

楼主:
如果说用三菱PLC,具体梯形图要怎么写啊??

楼主:
天啊,帮帮忙啦!

网友G:
这其实是一个测速问题,速度测出来了,做个比较环节就能实现。

关键是你的接近开关能代替测速探头吗?如果电机速度快了,你的接近开关很有可能产生不了脉冲信号。

楼主:
我的电机转速只有700 多转

楼主:
还有比较环节要怎么做啊

网友H:
用比较指令啊,用读出来的值跟你设定比较一下就行了啊

网友I:
接近开关能反应过来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接近开关能反应过来吗?
可以-----他只有700转

楼主(2008-10-11):
唉!还是没解决!

网友J:
我认为用编码器代替接近开关. 在程序中用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K:
用测速电眼。测到后与设定的比较。就知道要不要输出Y000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