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2):
请问能否使用MCS-51系列单片机设计一个简易数字电压表,同时能测量交流信号
我想想感觉实现可能性不大。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呵呵,还是能实现的,但性价比来说没这个必要!

楼主:
是吗?能给点见解吗?
 做这个主要是实验用的

网友B:
最简单的用AD637/737等真有效值芯片实现,如果专业点就用高速AD和高速单片机采用交流采点,然后用积分或FFT实现,这样对谐波较大,波形较差都具有普遍意义,实现起来难度大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