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段速度控制

楼主(2008-06-23):
请问各位高手变频器的多段速度控制是什么含义

网友A:
设几个常用的速度,用外部开关来切换速度。缺点是速度不是连续可调,只能分几挡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还想问您 这个过程是在加速过程中还是稳定运行时的  也就是说电机可一稳定的运行在每一个所设定的时间段上吗

网友B:
引用:当你设几个常用的速度,用外部开关来切换速度。
切换到哪个频率(速度),电机(降速或升速)运行到哪个频率!

网友C:
非常正确!

楼主:
请问在每个速度段上的运行特性是这么样的呢  恒转矩 恒功率 还是什么都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