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3):
大家好,请问各位大侠:变电站出口功率因数为0.78,电压为10KV,至车间。车间有高压电机两台1250KW710KW,和若干低压电机。低压侧没有功率因数表,但电压为400V,问符合不符合补偿功率因数的标准,是低压补还是高压补。表情表情表情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低压总容量多少?高压和低压对比等因数呢?

如果低压容量大 建议低压补  因为低压电流教大

网友B:
高压电机功率大的话,就高压补

网友C:
我还是建议你在低压侧补,因为低压侧维护方便.这是我的经验!

网友D:
变压器是多大的?

网友E:
高压采用就地补偿,低压采用集中补偿。这样效果能好点。

网友F:
那你的 高压那侧时是多少 KV 呀      我看 你 的 低压很正常呀
你的高压没有 无功补偿吗 ????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变压器为10KV/400V容量为1250KV电流为1804A

楼主:
高低压都没补偿

网友F:
我在 炼钢厂工作    我们的 低压 也时是 400V      高压  用的 是 无功补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变压器为10KV/400V容量为1250KV电流为1804A
高压采用就地补偿,低压采用集中补偿。这样效果能好点。

网友G:
我较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H:
我们单位高压是就地补,低压是集中补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