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3):
电机带的水泵卡死引起电机接地烧坏,可热继电器不工作空气开关也没动作,动作的确实总的空气开关。电机是45KW-4,热继电器当时的整定值是100A,,空气开关是200A的!

网友A:
应该是质量问题,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200A的快速熔断器没烧250A的空开没跳最后是300A的起了作用。

网友B:
没遇到过,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空开和热继

网友C:
应该是质量问题,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现帮施耐德的电器产品,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D:
应该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E:
电机质量问题多数

网友F:
这类的东西还是买点牢靠的吧

网友G(2008-08-05):
[建议]
是的,这样的问题我确实也遇到过,有依次还给我们企业带来不少的损失,可能的方面有:1。相间短路,这引起的瞬时电流很大,往往热保护还没做出反应时空开先跳了。2就是热保护的质量,要么人为将热保护动作机构改动过引起的。我也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H:
我遇到过,当电机在瞬间以成倍的电流流过热继电器时,热继电器是来不及动作的,只有在电流是慢慢升上去时侯热继电器才可能动作。空开和热继电器里用的东西差不多,断开也是需要时间。但是大的空开就吧一样了。对于大空开就是慢慢变热然后跳开。
请大家多多指点 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