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3):
哪位大侠知道EVIEW触摸屏内的程序上载后,怎么能再次编辑?

网友A:
程序上载后,进行反汇编后就能进行编辑了!

网友B:
需要先反编译一下,然后就可以打开编辑了;

网友C:
有时候反编译后的是乱码啊!!!怎么办???

网友D:
那是你的版本不行吧
我反编译的都可以啊

楼主:
用啥软件反汇编呢?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