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3):
前天,正在运行的设备突然没了动作,看到plc 面板上power 和alarm灯亮(run 和errou不亮),输入指示正常,所有的输出指示均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昨天怀疑电池没电了,把另外一台正常plc里面的电池换过来,还是一模一样的故障现象,恼火的是,今天把电池换回昨天那台plc,昨天正常的plc竟然也出现了同样的故障!是不是由于失电导致2台plc的程序丢失了啊?本人仅懂点皮毛,拜托大家帮帮我啊,谢谢你们.....

楼主:
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A:
换电池时一定要在通电的情况下进行,如果使用的是ROM不会有什么问题,要是RAM就会丢失程序,使PLC无法工作。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指点,只是我不知道我的存储器是什么类型?如果程序丢失后更换新电池,还能重新录入程序吧?有什么办法把另外一台机器内的程序复制到丢失程序的这台里来?我能简单使用编程器来查看和修改程序,但是不熟练要照着书来,如果一定要一条一条的手工录入那就完了,多费时啊....

楼主:
晕啊,一晚上才一位朋友帮忙啊.....,大家帮帮我吧

网友B:
用录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录音机
就你聪明...

网友C:
程序丢失了;需要重新编写;

楼主:
难道只能一条一条的手工录入吗?能把另外一台机器内的程序复制到丢失程序的这台里来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时一定要在通电的情况下进行,如果使用的是ROM不会有什么问题,要是RAM就会丢失程序,使PLC无法工作。
不要误导。
C60P千万不要带电换电池,电池是在里边的,通电情况下拆开机器属于带电操作容易损坏机器。
正确方法:先拧开4个螺丝钉,给PLC通电5-10分钟,断电,打开机器,去掉旧电池,换上新电池,装好机器。
你的机器估计是程序丢掉了。
如果你还有能正常工作的机器(设备一样),可用计算机传一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时一定要在通电的情况下进行,如果使用的是ROM不会有什么问题,要是RAM就会丢失程序,使PLC无法工作。
不要误导。
C60P千万不要带电换电池,电池是在里边的,通电情况下拆开机器属于带电操作容易损坏机器。
正确方法:先拧开4个螺丝钉,给PLC通电5-10分钟,断电,打开机器,去掉旧电池,换上新电池,装好机器。
你的机器估计是程序丢掉了。
如果你还有能正常工作的机器(设备一样),可用计算机传一下程序。
除了电脑,编程器可以下载、上传程序吗?

网友D:
哈哈
不怕累就用编程器一条一条的读-----记录------再一条一条的录入
机器能作的事情干嘛还要...........发明机器不就是为了解放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不怕累就用编程器一条一条的读-----记录------再一条一条的录入
机器能作的事情干嘛还要...........发明机器不就是为了解放人吗。
谢谢您!只是我真的不知道只用编程器能不能下载、上传程序?用电脑的话还要到哪里买数据线?安装什么样的软件?见笑了.....

网友D:
理解不同-----------“用编程器一条一条的读-----记录------再一条一条的录入”
看不懂?你最好出点血让别人替你作这项工作。
腾出时间研究新的机器。

网友D:
6楼不是告诉你用“录音机”吗。
能用的录音机估计你也找不到啦

网友E:
可以用软件 模块编程的

网友C:
这个C60P要用电脑连机或用录音机COPY可不容易;

网友F:
+syswin3.*就可以啊,用得不多,但绝对容易,很快复制.   不超过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