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问题

楼主(2008-06-23):
bmov  w0  k4b1000  h5f
BMOV  K4B1600  W60  H0F
FROM H0 H680 K4M0 K4是什么意思!

网友A:
bmov  w0  k4b1000  h5f
将W0开始的h5F个数据依次送到目标K4b1000中去!
BMOV  K4B1600  W60  H0F   同上
FROM H0 H680 K4M0 K4
从H0的特殊功能块指定为H680的数据缓冲区首址读出K4个字的数据,
送到以K4M0为首址的软元件中去!
这是本人的理解,也不知对不,呵呵!!!参考,,,,

网友B:
前面的几个K4是这样的,K1代表4个,K2代表8个......
K4M0就是从M0开始的16个
K4B1000就是B1000开始的16个

FROM H0 H680 K4M0 K4 后面的这个单独的K4是4的意思,把H680这个起始的四个缓冲区的数值读出来

楼主:
已经明白那!呵呵~~~谢谢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