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3):
一直在找有没有这样的程序 显示变量的实时曲线 然后去诊断程序,像别的plc 好像都有这样的功能 难道西门子就没有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A:
西门子没有!

但是实在想不出这样的功能有何用处?

如果没有组态软件,恐怕还有点用处。如果上位机有组态软件或者触摸屏,这样的功能有何用处?

AB的有这个功能,富士的有这个功能,欧姆龙有这个功能,却用的人非常的少。

楼主:
我觉的很有用啊,比如说可以很清楚的和直观的知道互锁的状态然后根据互锁状态还可以同时显示模拟量的状态 来判断问题 不错上位机可以实现 但是一些零时用的曲线 还要去组态 不是要花很多时间,比方说我要调节一个pid参数,或者各种开关量条件下的 模拟量状态 有这样的功能不是非常的方便,如果你要去在上位机组态,实在是麻烦了,试想你为了诊断这个模拟量输出,还要去安装一个wincc 然后组态一个曲线 然后同时运行两个软件,对简单的程序这个功能可有可无,但是对大型的程序来说,在各种模拟量和开关量互相有关系的状态下,我想谁都不想不断在程序里跳来跳去监视。 其实这个功能在大型机下面用的人很多 真的很方便。

网友A:
我常常的作一些大型的项目,其中用到了富士的SPH,西门子的S7-300,400系列,以及AB的SLC系列,我都没有使用这样的功能。

因为我实在没有做过单PLC而没有PC以及触摸屏的项目,西门子无需去跳来跳去监视,您完全可以建立变量表来集中监视。

真的用的人很少,哪怕是AB的技术支持也不怎么用。

而作为富士的SPH系列的技术支援者,我仍然不使用富士的这个功能。

楼主:
敢问你是如何用变量表去调节一组相关联的pid输出的,变量表功能简单的i/0监视可以,控制是时间和动作的结合,变量表是没有时效性的,ab技术支持我想一般是决绝软件功能和逻辑问题的,对一般的工艺和过程控制不会是很了解吧,当然没有必要去用曲线监视 对他而言没有那么多必要吧,不在乎是单 plc 还是多plc, 控制的复杂性是有逻辑和工艺要求所决定的,当你的产线上有50台以上的变频,多种的温度控制的时候你绝会需要曲线了,当然变量表可以用,但是人脑记录一个时间段内多个变量的变化估计我是做不到的,一个新的产线的开发,如果没有这样的曲线,在开发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你根本没有直观的知道你程序中各个参数对输出所产生的影响,比如说我改变了一个参数 我像知道另外一个输出的变化幅度是多少什么时候开始变的,我想只有曲线可以做到,当然对于成熟的项目,也许没有必要,

楼主:
还有 ab 的slc有这个功能么? logix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