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打电机

楼主(2008-06-23):
在本厂有几种振动电机(电厂的给煤机)不过不是很清楚他们的原理
也没去做过几回事,因为人多,所以我也没能都看遍,只知道有至少三种,
不知道哪位可以发一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或是详细说一下所有的振动电机的知识,在此先谢啦.

还有谁可以给我提供一下龙净环保(电除尘),清华紫光DCAP-3000系列,南瑞NSR600R系列,南瑞ISA-300系列的说明书吗,有任一样也行

网友A:
我们这里有2种振动给料机(输煤),一种是用单相可控硅调压控制电磁线圈,调节上煤量。还有一种用电动机带动偏心轮,调节偏心轮可以调节上煤量,后来把偏心轮固定在较大位置,然后用变频器带电动机,通过调节转速调节振动量。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不知道还有哪位可以给出一些更详细的资料么,比如图纸之类的,我们这儿有用两个线圈的,有交流振打电机,还有直流振打电机,还有调两个铁块角度的(应该是靠离心力).我只知道这几种,不知道可以给一下详细的资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