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3):
第一台变频器用个电位器控制速度,第二台的模拟量输入接第一台模拟输出.......依次类推。这样行不行?能不能保障几台变频速度都相等。(电机同样)

网友A:
我只试过两台变频器同步控制。不知道你做什么用?

网友B:
应该是有误差的,在要求不高的时候可以这样用。如果速比不一样的话中间还要加电位器调比例

网友C:
可以选择同步器进行同步调速,一般的同步器都有一个主调,每一个都可以分步调节,从使用的角度来说,应该比用变频器的串调,效果要好。我曾经在无纺布的生产线上用过。20多台电机的同步调速。

网友B:
楼上的方法不错

网友D:
我们也使用同步控制器,一个主调,另外是分调。
每一台变频器可以设置不同的上下限,保证前后几台变频器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