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3):
本人在多次维修7.5KW变频器(7合1模块.模块型号:7MBR35SB-120)的时候,发现大部份的模块坏整流部分。查控制板参数时候,发现加减速时间过短(0.8~2秒)。
为什么只坏整流部分呢?请大侠们教教!

楼主:
大侠们,踩踩啊!!

网友A:
踩了。加速时间短,如果有电流限值的话也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怀疑模块质量问题,再或者是充电电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