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3):
我本身不是搞电子方面的,连晶体管都分不清楚,更谈不上PLC。但是实验室做的软件想增加控制搅拌机转速的功能,于是乎买了三菱的FX1S-10MT、无刷直流电机、电机驱动器三样法宝;但在编程时遇到前所未遇的困难,PLC根本不理我!最近几天翻遍三菱的编程手册。可问题是手册讲得太专业了,根本看不懂。虽然我想把PLC搞定,可我不想为了搅拌机转行啊。这两天给好多个PLC方面的BBS发帖求助,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故此向这里的大侠们请教求救。
问题问得很肤浅,请勿见笑。

⒈环境:Delphi7,Win2k pro
⒉通信控件:commPLC: TMsComm (借用VB下的控件)
主要设置:波特率9600bps,奇偶校验无,数据位8,停止位1,端口3,其他设置默认
(以上设置能正常工作在其他测控模块下)
⒊调速代码:
//连线完全按照厂家的建议连接,应该没什么问题
Procedure TfrmTest. prcSendCommandPLC;
Begin
OpenModelPLC; //打开串口 commPLC.PortOpen:=True;
//commPLC.Output := ’LD M0';  //本行代码来自网上,测试时要和不要都试过
commPLC.Output := ’PLSY K2000 K2000 Y0’;  //与下行代码任取一
//commPLC.Output:= 'PLSR K2000 D50000 K500 Y0'; //电机厂家给我的
//commPLC.Output := ’END';  //本行代码来自网上,测试时要和不要都试过
End;

拜托哪位兄弟姐妹帮个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我实在搞不定,又看不懂三菱那几百页手册,上面几行代码还是从网上抄来的。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么?还是问题问得太初级没人理?

网友A:
三菱的FX1S-10MT、无刷直流电机、电机驱动器
我一样也没接触过,不好意思啊!

首先,你要确定接线怎么接??
电机驱动器控制设定怎样?如何控制?

一般情况,都是PLC里面通过指令控制的,你直接通过上位机写程序下来,估计不行吧---

QQ:75373015

网友B:
改行风起

网友C:
我也没用过上位机控制的

你的电机具体是什么牌子型号的

只用过控制的是交流伺服的

网友D:
指令代码写在PLC里,上位机监控PLC内部位继电器,数据寄存器。如驱动电机运行停止,改变电机 速度,行走距离。不能直接如上面那样写指令到PLC。例如:在PLC内写入指令代码:LD M0 PLSY D0 D2 Y0。然后上位机通过置位M0,设置D0 ,D2的数据来达到控制电机的目的。PLC的指令代码需要转换成PLC能够识别的ASCII码,同时FX PLC的代码写入过程是:先通讯测试,PLC返回PLC型号,软件版本。然后上位机发送读取PLC参数命令,PLC返回PLC参数,接着上位机读取PLC状态,PLC返回PLC当前状态,如果PLC处于运行状态,上位机发出强制停止运行指令,PLC响应后,上位机再次读取PLC当前状态。接着上位机开始写指令代码到程序存储区,FX PLC内部RAM用户程序存储区地址是自0x805C单元开始的。

楼主:
太感动了!!!楼上的MM解了我几天来的困惑,经过几天的学习PLC知识,也初步感觉到不能直接用上位机给PLC写指令。谢谢谢谢。
不过,还有个初级的菜鸟问题麻烦哪位帮忙解惑:
1、在上位机编写如下代码后写入PLC,再在上位机设置相关软元件数据是否就可以驱动电机:
LD M0  ---------------虽然不知道其用途还是觉得需要
PLSY D0 D2 Y0
END    ----------------可能是废话

2、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开发软件GX-DEVELOPER-8.34,该软件有编辑和写入PLC程序的功能,是否用该软件就可以完成编译写入工作,而不需要关心更多PLC细节(例如PLC状态、写入的存储区地址)?

3、怎么样通过 MsComm.Output 赋值,来置位M0,设置D0 ,D2的数据?

网友E:
增加控制搅拌机转速的功能,用“三菱的FX1S-10MT、无刷直流电机、电机驱动器
。。。。。。”太复杂了吧?普通电机(搅拌机原有的三相电机)加上变频器,上位机与变频器通讯,控制速度。这样的配置难度很低,稍微有点技术支持的变频器供应商就可以帮你搞定。(一般是免费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