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4):
请教一下大家      如果脚穿绝缘鞋一只手触摸220V或380V电压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呢 ?
     再如果双手呢?

网友A:
首先都比较危险......................
220v的单双手应该都没事  但是如果2只手分别在阻值较大的2端就危险了.
380v的单手--同220v的情况    双手一手一根的话你很快就完蛋了.............

网友B:
首先绝缘鞋是符合标准的绝缘性能!身体的其它部位也不能接触与地导通的物体!一只手触摸火线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两只手触摸同一个火线同上!如果两只手触摸不同的火线那可就危险了?性命危险!!!

楼主:
[原创]
恩谢谢   你们试过了么   能说的再清楚一点么

网友C:
如果鞋绝缘好
220(一根相线)是没事的
380(两根相线)两只手摸,有致命的危险。因为电流通过了心脏

网友D:
你们能不能说的再清楚一点       你们说的怎么相互矛盾啊    我没法理解。。。。

网友E(2008-10-17):
一跟是相线电压220V,两条就是线电压380V危险不要尝试她!!!!!!!!!!!!

网友E:
一跟是相线电压220V,两条就是线电压380V危险不要尝试它!!!!!!!!!!!!

网友F:
哈哈,,,,,,,,,,,,,试过380的我估计他也回不来发贴了..............早挂了...........

网友G:
触没触电主要看流过人体的电流,绝缘鞋是绝缘体,你得看你同时接触的导体有没有电位差

网友H:
楼主有这么练兵的吗?
首先从原理上搞懂,但要搞清楚的是原理正确,操作失误也会出事故的!从安全出发没有必要做的事情,最好不要去冒风险,这对个人和集体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