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4):
三菱触摸屏如何制作文本画面中,英文的切换.

网友A:
是每个菜单及注解全都是中英文的?
这样就在开机时做个中英文的选择按键,按不同的键就进入到对应的页面中;

楼主:
我的意识是,如制作一个‘返回’安钮 内有2个注释:一个中文(返回)一个英文(RETURN)当选择中文时显示中文(返回)当选择英文时显示(RETURN)

网友B:
搞那么复杂干嘛
做两套画面好了,想要什么就选择什么,多省事,呵呵

网友C:
语言切换功能是有的
要事先在软件中把这些注释做好
通过语言切换开关达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D:
先做好中英文对照的注释表,注释表的列代表语言,行代表用在不同的地方。例如,可作第一列为中文,第二列为英文,第一个开关上的文字用第一行,第二个开关用第二行,等等。
然后在系统设置里设置语言切换软件,那么当你赋值1与这个软元件时候,开关上的注释表示的是中文,当这个软元件值等于2的时候,所有注释是用英文表示(也就是读取了注释的第二列)。

网友E:
两套画面?!占2倍的内存?

楼主:
我知道了.按钮可以用间接标签来做.但是文本画面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