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数据移位指令的问题,高手回答下!!!

楼主(2008-06-24):
为什么下面那个计数器 变on后 马上写入到 SFT 中的200通道的第一位 即20000 而后面的那个灯1000要等一秒之后才亮呢??

楼主:
而且那个灯10.0的输入 200.00 也没有接通? 为何呢?

楼主:
自己占个沙发

网友A:
你那个SFT指令在c0 满on之后必须等到P_1s脉冲来了之后才有200通道才有输出,要立即输出的话把那个时间脉冲设的小点儿

网友B:
时序问题,把sft放到cnt后就ok

网友C:
你设的时间是一秒的,你的1001不也是等一秒才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