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4):
各位大虾
有个伺服抖动问题需要请教:
我用台达伺服做了一个垂直方向的位置控制,现象如下:
上电后没有运行时电机不会抖动,卸掉负载运行也不会抖动。
如果用手拖着电机连上负载运行,电机也运行顺畅不会抖动。
但如果把电机用螺丝锁紧到负载上运行就会抖动,象跳舞一样停不下来。
有那位高手知道是为什么吗?
不甚感谢!!!

网友A:
还是电机刚性设置问题。

网友B:
侍服惯量比设值大了

网友C(2008-07-28):
把特性调软点试试看

网友D:
会不会是电机与负载之间的练接触了问题?

网友E:
同意二楼哥们的!

网友F:
刚性调低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