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4):
紧急求助,请大侠指教。
1. 自动门控制装置的硬件组成:
自动门控制装置由门内光电探测开关K1、门外光电探测开关K2、开门到位限位开关K3、关门到限 位开关K4、开门执行机构KM1(使直流电动机正转)、关门执行机构KM2(使直流电动机反转)等部件组成。光电探测开关为检测到人或物体ON,否则为OFF。
2.控制要求:
(1)当有人由内到外或由外到内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1或K2时,开门执行机构KM1动作,电动机正转,到达开门限位开关K3位置时,电机停止运行。
(2)自动门在开门位置停留8s后,自动进入关门过程,关门执行机构KM2被起动,电动机反转,当门移动到关门限位开关K4位置时,电机停止运行。
(3)在关门过程中,当有人员由外到内或由内到外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2或K1时,应立即停止关门,并自动进入开门程序。
(4)在门打开后的8s等待时间内,若有人员由外至内或由内至外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2或K1时,必须重新开始等待8s后,再自动进入关门过程,以保证人员安全通过

可发送答案到107255289@163.com 最好有电路图和梯形程序图 谢谢哦

网友A:
可到我的博客去看看: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doorcontrol
现在有变频器控制门升降速度的话限位不用了,用编码器了.也可用组合限位替代,那么PLC就不要高速计数了,可降低成本.也避免了编码器停电后需要重新整定的缺陷.
我一般用松下FP0-C14R或C16T做的,也可用三菱的PLC,贵几十,但比较容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