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到那里去了..??

楼主(2008-06-24):
问个弱智的问题
     发电厂发的电在我们不用时在那里???  我们和发电厂的供求关系在什么状态下最节省?
     懂的说下,不懂的顶下,半懂不懂的也谈谈自己看法,
     懂的又不屑说的,麻烦告诉我,我该看什么书也行.

网友A:
发电与用电是同时进行的,都不用电发电机就没有电流输出,但保持额定电压,此时是百分百空载运行。

网友B:
电是用多少,发多少。电网是联网的,电网内有调峰机组,负责发电量的调整。

楼主:
哦 是这样啊  谢谢,
 我就想 在用电高峰期,当用电量超过发电总量的时候,这时候该如何处理呢? 是选择不重要的地区进行停电吗??还是有别的办法.????
    在用电量少的时,这时候发电厂是否有资源浪费的情况????

        懂的说下,不懂的顶下,半懂不懂的也谈谈自己看法,
        懂的又不屑说的,麻烦告诉我,我该看什么书也行.

网友B:
北方的电网容量比较充足,没听过限电。南方发电量不足时选择不重要的地区轮流停电。
用电量少时,发电效率会变低。供电部门一般鼓励在总用电量少时多用电,采取峰谷不同电价的政策。

网友C:
大家都不用电是最省的----------不可能事件

网友D:
像我们这就不一样
低谷时段我们就多用外电因为外电比自已发电成本要低,相当于我们在挣他们的钱,在高峰时段我们就满发,因为这时我们发电划得来些.
如果用电量超过了发电量时,这时只能是用低电压低频率来换取供用量平衡,但电压一太低就会使某些带低压保护的设备跳闸,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用电量太大而不能承受时(低电压低频率),我们就用低频减载装置来切除部分负载以维持系统的平衡.
这只是我们这儿的运行方式,只个人观点不对之处还望高手指点

楼主:
学习了,你们厂一定是较小的火电厂吧.....

用电的人多了 电压自然低了
但是你说的  低电压低频率  是通过什么原理来换取供用量平衡的,
你那样做用电户会不会烧电机啊?.

网友E:
我向你推荐ABB牌ACS800系列变频器,它对水泵有节能,降耗的效果,显著特点就是恒压供水。它带有压力传感器,根据管网压力来不断改变电动机的使用功率,做到最大的适用其时。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水泵是24小时不间断工作,比方功率是100KW/H,在21:00-次日6:00这9个小时中,供水需求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也就是需求是10KW/H,这就在每小时多做了很多的无用功。假设1度电是7毛钱,那这台电机每小时就白花了63块钱,1天下来就是567块钱。
安装上我们的ACS800-04P系列产品(针对风机,水泵),每天就能节约567块钱,这是个什么情况,一年下来多少钱,您自己想必也该明白。本变频器可以简便的购买、安装、配置和使用,可以省下相当多的时间。如有兴趣您可联系我 安阳市天地通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msn:tdt2590125   tel:0372-2590125  Email:tdt259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