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4):
关于PLSR的问题!
  我用三菱FX2N-80MT的PLC中控制两个步进电机,Y0和Y1口发送脉冲,Y2和Y3口控制方向,拟采用PLSR指令控制电机运动,但是我把程序写进plc后运行,出现y0口电机正常,y1口控制的电机不能正常运行,即在手动控制程序时,执行y1口电机正向定距运动后,再要求反向运动plc没有反应,运用plc查错功能显示运算错误,但是在编程时我运用的是DPLSR也就不可能出现溢出,而且寄存器方面也不会出现相互重叠的问题,输入脉冲数经过换算也大于110,所以请问各位大侠,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先谢过啦!

网友A:
FX2n的对同一个Y0或Y1程序内不能同时有2条输出指令;
FX1S/FX1N的就可以;

网友B:
关注:
FX2N不是比FX1N高一级吗? 为什么不能?

网友C:
同意顶楼的观点.

网友D:
FX2N不适合用于定位,它的脉冲只有20Khz,专用的定位指令也是没有的

楼主:
可是 在程序中 PLSR指令只是在系统块中出现了一次,在其他模块中都是调用的!
FX2N不适合用于定位? 为什么呢? fx2n也是发送脉冲数控制行走的距离啊!

网友E:
我也被这些PLC搞怕了,手头正在用松下FP0-C32T的编一个二轴机。只走1K速度,电机就不转,严重失步。只能慢慢的走才可以。后来换一个FP0-C16T的要好一些。步进电机又不能细分,一细分就蜗牛爬。因为松下FP0的机型,最大二轴只有9K。用三菱的编我这种程序又非常的麻烦。反正没有什么轻松事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