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4):
寻电动机,大体要求如下:
1、扭矩90N.M左右;
2、低转速,30rpm以下;
3、可正反转;
4、尺寸越小越好,最大外径至少在40mm以下;

网友A(2008-11-03):
有种叫永磁低速同步电机,输出力矩很大。你可以查查看

网友B:
我只知道横河的DD马达可以是大扭矩输出,用过100N.M的电机一回,但外形尺寸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