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4):
有几个设备上使用的F1-40MR PLC,有一台有f1-eeprom,然后现在有一台电池没了,然后程序没了,能否用F1-EEPROM把程序再复制进去?如何操作啊?还有上面的RUN\STOP什么作用的,我拨了几下,不会把EEPROM的程序擦掉吧,这个资料找也找不到,哪位会用的指教,谢谢!

网友A:
必须有对应的手编器才能操作;

网友A:
当然也可以把存储器直接插到没电的那台上,就可以直接使用;
但原来取下存储器的那台要有程序在PLC的RAM内;

楼主:
把eeprom插上去,显示CPU/ERROR,有没有详细操作步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