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弱弱的问

楼主(2008-06-25):
将MM430变频器的启动、停止设置到输出端子上控制,其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就P0700=2就可以了吗?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西门子的吗?

网友B:
P0700是数字输入的,你是不是想通过数字输入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
还是想通过输出端子表示变频器的运行状态!
MM430是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