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5):
那位大虾指点一下,森兰变频器需输入4--20mA模拟量,采用二线制压力变送器,变送器规格:in:9--30v DC;out:4--20mA。谢谢!

楼主:
那位大虾指点一下,森兰变频器需输入4--20mA模拟量,采用二线制压力变送器,变送器规格:in:9--30v  DC;out:4--20mA。请问如何接线。谢谢!

网友A:
将变送器的电流输出信号,直接接到变频器的电流信号输入端.记得正负要分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