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5):
 风机引加热炉热风保持恒温室温度,热电阻装在恒温室,温控器输出开关量,用接触器控制炉内加热管.加热炉与恒温室有一段距离.各位前辈看是否可行.
 还有个问题是温控器选型,进口的成本太高,但又要保证质量,不知道该如何选型.
 拜托各位帮忙!!!

网友A:
热风箱啊,温控仪表可以用宇电表,为何要用接触器不用固态继电器呢?

网友B:
用固态继电器来配合AI-518AG控制电加热炉比较合理。厦门宇电AI系列仪表质量保证保修5年。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
主要是没有做这种大惯量稳控的经验.
固态继电器也行,说接触器是为了区别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