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5):
我们有台机器两个行走伺服电机,通过设定速度将脉冲信号交叉接到电机控制器,但是有时同步不好。请教大家如何改善,希望告诉我如何控制接线,谢谢

网友A:
你现在接线方式可以发过来看一下吗

网友B:
主、从电机控制就可以啊,只要一路脉冲就可以

网友C:
选个控制器就好了
有的定位模块就能支持同步功能

楼主:
伺服同步请教
谢谢大家指点。我想接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进行反馈控制
                    驱动器上有脉冲输出端子AO/AO BO/BO ZO/ZO
                    但是高速记数指令有单向,双向的,我该选哪种呢?
                    另外我计算出的脉冲数怎样去控制另一台电机转速呢,
                    大家能指点我吗/万分感谢!

网友D:
用的是哪个品牌的驱动和电机?

楼主:
请教
用的是台达PLC DVP-14SS+16SP+08SP和伺服驱动器 TSPA20B-6CC401G-3DEBE

楼主:
说声抱歉
不好意思,我来这里不多,最近又忙晕头了,帖子没及时回复,说声抱歉。
hongnenqing 我的接线图纸公司里有但是考不出来,手头只有打印的图纸。
zbih              你的方法感觉很好,只是不太明白,能多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