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同步控制

楼主(2008-06-25):
我们有台机器两个行走伺服电机,通过设定速度将脉冲信号交叉接到电机控制器,但是有时同步不好。请教大家如何改善,希望告诉我如何控制接线,谢谢

网友A:
是什么伺服?用的丝杆还是同步皮带?

楼主:
是齿条轨道,电机上装齿轮在轨道上走,两边个一个。
我想在轮子上加编码器实现反馈控制。让一个电机跟踪另一个行走。
但是我不知具体如何实现。我查了下资料,要用PID,控制信号也不知怎样走?
请你帮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