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5):
我现在在用zmd31010做压力变送器,有个问题想了很久没有 想出来,请高手指点一下。

1 芯片结构介绍
原理框图
RBic 系列电阻桥式传感器接口IC 可用于楼宇自动化、工业与办公自动
化、大型家用电器。它的特点是价格低廉。RBic采用了ZMD的具有高分辨
率的带隙(bandgap)电路并且具有PTAT(proportional-to-absolute-temperature)
输出。此外,在芯片中还有低功耗14 位AD 电路、DSP 内核,还可利用
EEPROM编程实现对传感器的精确校准。
该系列芯片具有三种输出形式----两个模拟输出和一个数字输出,这可满
足许多应用场合的需要。RBic 系列的比例模拟输出电压信号Vout 可以满足
大多数楼宇自动化与汽车工业的需要。
办公自动化与大型家电的典型应用场合需要0~1Vout的输出电压信号。
在RBic系列电路中即为内部带隙电路输出。
通过ZMD 的ZACwire一线数字串行接口很容易将芯片与微控制相连。
当使用外部绝缘栅型场效应三极管(JFET)时该系列芯片可工作在高电
源电压(5.5-30V)。

2     数字化输出
数字化输出与输出设置有关,可以只输出传
感器桥信号也可输出传感器桥信号及温度信号。
数字化输出模式时不需要接负载电容及负载电阻。如果要在线上串电阻或者
接下拉电阻,则必须保证信号上升沿时间小于9us。在IC 中已经设计了一个
100KΩ 的上拉电阻。该串行接口很容易与微控制器匹配。

3   Output Short Protection
Table 4.1 – Resistor for Short Protection
The output of the RBicLite
TM has no short protection.
Therefore, a resistor RSP in series with the output must
be added in the application module. Refer to Table 4.1 to
determine the value of RSP. To minimize additional error
caused by this resistor for the analog output voltage, the
load impedance must meet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
RL >> RSP

                Table 4.1
Temperature Range
      (TAMBMAX)             Resistor RSP
Up to 85ºC                      51 Ω
Up to 125ºC                    100 Ω
Up to 150 ºC                   240 Ω

楼主:
4   我的问题就是  7脚输出端路保护电路怎么来做?
    这个脚定义为ZACwire一线制接口,可以有选择地实现温度和被测桥电路的输出。
l 输出方式可选用:比例电压(rail—to—rail analog output)输出,绝对
(absolute)电压输出,数字一线制接口输出;
既要保护芯片,又要求校准芯片时通讯正常,同时不影响输出,请教这个保护电路如何来做?下面是我画的电路图,没有做实验看,我们主管说不管用,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请求帮助

楼主:
没有人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4我的问题就是7脚输出端路保护电路怎么来做?
这个脚定义为ZACwire一线制接口,可以有选择地实现温度和被测桥电路的输出。
l输出方式可选用:比例电压(rail—to—railanalogoutput)输出,绝对
(absolute)电压输出,数字一线制接口输出;
既要保护芯片,又要求校准芯片时通讯正常,同时不影响输出,请教这个保护电路如何来做?下面是我画的电路图,没有做实验看,我们主管说不管用,请高手指点一下。

1,不好意思,本人没有具体用过该电路芯片。
2,你的图是有点问题。你的主管说的对,不管用。
3,本身电路只能输出0~1V,你怎样让它输出0.5~4.5V呢?
4,外加的场效应管本身就是过电压保护,加上它可以应用在5.5~30V电源范围。你在FET前面增加的5.5V稳压管是什麽意思?无论直接引用低电源或高电压时,没有必要增加稳压管。
5,如果必须要进行输出短路保护,可以在输出端增加阻容电路即可。
6,同时为了达到你所要求的输出电压范围,利用跟随电路将信号放大到要求范围即可。此时即就是发生短路,过压等问题也不会对ZMD芯片造成影响。
7,至于通信问题,相信你自己会找到答案的。

网友A:
增加R.C电路即可!

楼主:
信工,谢谢您的帮助。
这个芯片有三种输出形式:绝对0-1v,比例输出,数字输出。输出形式的设定通过内部寄存器来设定。可以输出0.5到4.5。

前面的稳压二极管的确没用,如果电压高了想让场效应管压降小的话,前面就要加东西来分电压,这样也不好。应该选好的场效应管。

输出端的保护是必须的,这个rc滤波的图我看到了,自己没条件搭电路测试,不敢用。所以请教高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在这里再次感谢信工,耽误您的时间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