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8-06-25):
我用两个PLC,之间用485通讯,但不知道软件怎么做?比如在第一个PLC上有个X输入,怎么在第二个的Y上输出?

网友A:
参看FX系列通讯手册
里面有详细说明和程序样例

PLC之间可以通过M 和D刷新共享
第一个PLC的输入状态可以先传到M中,再在第二个PLC中用这个M控制输出

楼主:
非常感谢,可是第二个PLC也有同样的M继电器呀,怎么区分是第一个PLC传过来的?

网友B:
你用第一个PLC的数据和第二个PLC的数据共享就行了,比如M1在两个PLC代表同一个意思,谁使用都 可以,如果是三菱A,Q系列就好办了,直接用CC-LINK就可以了,但如果是FX系列的可能需要自己写通信程序

网友C:
辅助继电器与数据寄存器1000 以后分别有共享的M和D,第一个PLC 上X输入驱动第一个PLC的共享M ,第二个PLC上的相同的M 也是被驱动的,做好485 通讯就好,
具体的见通讯手册 。

网友D:
求三菱串口通信程序,用TurboC编写的

网友E(2011-09-02):
真得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