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密码

楼主(2008-06-25):
欧姆龙CPM2A,程序设了密码,但原密码进不去,清除内存时提示内存清除失败,什么原因?重新向PLC上传程序也不行,请教高手

网友A:
联机-----编程方式------plc----清除所有内存------初始化-------确定
‘’清除内存时提示内存清除失败“---------不理它,程序已清除

楼主:
"联机-----编程方式------plc----清除所有内存------初始化-------确定
‘’清除内存时提示内存清除失败“---------不理它,程序已清除",这种方法不行,内存中的程序还在,新程序不能下载到PLC中

网友B:
还有就是内存给写保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内存给写保护了;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