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

楼主(2008-06-25):
请高手指点一下开关电源与普通电源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的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和截止区。

网友B: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工作频率高,常见的有100Khz。所需变压器和滤波电容都小的多,体积小。
适应电压范围宽。

网友C:
查开关电源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