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5):
如题, 想通过变频器与个人PC连机,
变频器上的接头是公接头,串口转USB线我有了,
就差那根通讯线, 有谁做过的, 说下插头的连线方法

网友A:
变频器连线一般是RS485,PC侧用USB或RS232转RS485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题, 想通过变频器与个人PC连机,
变频器上的接头是公接头,串口转USB线我有了,
就差那根通讯线, 有谁做过的, 说下插头的连线方法

是的,变频器是rs485通讯,我dell笔记本上有一个9针串口,但是不知道支不支持rs485通讯,按楼上的意思是要买个485转232的接口,不知道又没有人直接变频器连到笔记本上的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