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5):
电机自耦降压启动有什么好处?
常见的故障和解决的方法又有哪些?

网友A(2008-09-02):
降低启动电流,减小对电网的冲击。常见故障有烧降压包,原因是时间继电器坏,不能实现切换。

网友B:
加一个延时继电器保护

网友C:
你上电工论坛。里面有很多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