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与INTOUCH

楼主(2008-06-26):
你好!请问一个问题,我用的PLC是SIEMENS的冗余系统,我用的图控是INTOUCH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2个PLC之间切换时,INTOUCH我就无法抓到现场状况了。

网友A:
INTOUCH软件组态中, 应当有定义通讯连接通道. 你当前的设置只是和主PLC, 没有做和冗余PLC连接. 考虑一下, 如何在INTOUCH软件组态中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