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识别编程电缆

楼主(2008-06-26):
请各位大虾帮忙识别图中的编程电缆型号等相关信息,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三菱的?

网友B:
是三菱的编程电缆,如果你用不上的话,可以便宜一点处理给我.可以的话发站内短消息给我.

网友C:
这个不是编程电缆吧,编程电缆接电脑的一端是母的,你这条应该是触摸屏连接PLC用的。

网友D:
先把两头一一对应测量出通路,然后对照资料证实是何电缆,8芯头可以是三菱、也可能是其他用途的,用错了烧机器。现在还有用电阻转换422(485)-232的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E:
同意楼上的。不是编程电缆,是连接PLC和HMI用的。
不是三菱的就是施耐德Micro的。

网友F:
我知道是三菱的,其他的是不是可以通用就不知道了!
PC与PLC通讯用,,,也可能是GOT与PLC通讯用!

网友G:
呵呵;有可能是三菱的FX-50DU-CAB0;
是三菱的F940GOT与三菱FX1N/2N的通讯线;

当然也有可能是其它的,因为这个接口太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