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般主电路

楼主(2008-06-26):
变频器是一种能够简单、自由地改变交流电机转速的一种控制装置。简单地说变频器是通过改变电机输入电压的频率来改变电机转速的。从电机的转速公式 n=60f(1-S)/P ;可以看出,调节电机输入电压的频率f,即可改变电机的转速n。

目前几乎所有的低压变频器均采用以下主电路结构:

部分1称为整流器,作用是把交流电变为直流电,部分2为无功缓冲直流环节,在此部分可以采电容作为缓冲,也可用电感。部分3是逆变器部分,作用是把直流电变为频率可调整的三相交流电。中间环节采用电容器的这种变频器称之为交直交电压型变频器。
电气自动化、变频、PLC讨论学习群62954871,欢迎加入

网友A(2008-12-07):
1与2之间应该串联一个大功率电阻8欧姆预充电电阻防止过大的冲击电流大功率变频器都有此电路充电到一定电压把电阻短接

网友B:
嗯,楼上很细心,预充电环节,是所有的变频器都必须具备的环节。

网友C:
变频器简化图.

学习了

网友D:
结构大致是这样但是各个品牌的变频器在制作工艺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所以好坏一用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