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6):
我是三菱的初学者。想请问一下。
关于速庋的编写
有没有一些例子呀。
我现在的思路是
假如计时5秒,检测到10个脉冲。然后用除法。每秒有0。2脉冲。
后面该怎样做好一点/

网友A:
三菱的有脉冲密度指令SPD,编程手册上有例子。

楼主:
不过SPD是好像高速计数器应用指令呀

网友B:
要看你的响应时间,你需要多快的速度内抓取速度/

网友C:
5秒检测10个脉冲的话可以用计数器再用除法;

网友D:
houzesmt,你好,你的程序写出了没有? 我也正考虑这个问题 ,我是欧姆龙的初学者 ,

楼主:
我想还是上面那位老师说的用除法.
只是普通计数而已.
不过我想请问一下.
普通计数只能计到32767吗.三菱FX1S.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可以增加计数呀,
谢谢.
我知道台达有的有32位的普通计数.但是相对价钱要贵很多.
谢谢呀

网友E:
可以用多个计数器实现...比如C0 计到10000,然后C1加1  C0复位,C0再重新计数...

楼主:
那样是可以的。如果是用触摸屏要显示计数值,

如可以显示10位的计数值。那么触摸屏读D值怎么读呀。